ATX电源风扇不转

楼主(2013-03-06):
ATX电源风扇不转,不接负载打阻值,3.3V很小,20左右,绿线紫线接电有5V电压,短接绿黑,风扇不转,测过保险管、开关管、以及开关管旁边的1欧姆色环电阻正常,电源上有两个大铝片,第一个靠近两个大电容,上面的3个开关管阻值基本正常,另外一个铝片,靠近输出段的小电容,上边也有3个3脚的原件,中间一个比较大,旁边亮哥,对地打阻值,其中一个3脚对地短,另一个三极管中间一脚阻值大,另外两脚接地,请问是不是这里的问题,对电源不是很了解啊,求助。。。。。。。。。。。。。。

网友:
下列资料供参考(转载)

网友:
我这有一个航嘉的HK280类似情况,开机风扇不转,绿线短接地,风扇依然不转,正在检测中

网友A:
我还有一个绿线电压1.6V偏低,风扇也不转,没有人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一个绿线电压1.6V偏低,风扇也不转,没有人修过?

绿线电压偏低一般是待机ic或周围元件的问题

网友:
可以哟,你是在哪里修电源呀!我这里好多电源都是不修的,测下不行就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一个绿线电压1.6V偏低,风扇也不转,没有人修过?

紫色线呢,5VSB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紫色线呢,5VSB电压正常吗!

紫线正常

网友:
主控有问题

网友A:
主控旁边有 电阻的脚断 了,不知道是不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控旁边有 电阻的脚断 了,不知道是不是那里的问题

看到的故障先排除了,再试下,也许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