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5 amd的 usb口不能用

楼主(2013-03-06):
今天接了台hp nx6325 只有一个 USB 能用  不能用的5V 供电 有  信号对地阻值也正常  请问是哪的问题

网友:
说得不是很明白。

网友:
看不明白,我不懂

网友:
看下USB接口是否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
一般有一个能用,表示跟桥没有关系,应该还是电路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