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思维,成功修复Y430无显示故障

楼主(2013-03-06):
帮一个熟人修一台联想Y430,独显的G98-630-U2,上稳压电源,电流有正常跳变,但不稳定,有时候能跳到1.1左右,多数时候停在1.05左右,初步认为是显卡方面的问题,先上BGA加焊了一下,依旧,没有马上继续动手,先上论坛查一下,发现有很多人都遇到这种类似的故障,不少修好的说是要刷BIOS,也有些说是换显卡芯片就OK,也有不少说显卡也换了,BIOS也刷了……但最终没有修好,好吧,就在论坛上下了一个不少修友说能刷亮的试着刷了一下,结果,刷了电流居然每次都只能在0.8左右了,得了,上BIOS之家下了一个最新版的,适用于Y430,V450所有型号主板的BIOS,再刷,刷完后,电流仍然是和最开始一样,电流能跑到1.05或偶尔1.1以上,于是想了下,俺只动了两手,加焊显卡+刷BIOS,按论坛上某些同行说的,刷了换了显卡+刷BIOS还没搞定的话基本上最后都换板了,这样看来,我这块板似乎离搞不定要换板只有一步之遥了,那就是如果我也换了显卡芯片不行就危险鸟,既然换了显卡也不一定会好,我打定主意不换之,况且,我自信只要显卡芯片不是本身坏了,我做BGA应该是不会出差错的。那么昨办呢???人家多位同志,换显卡+刷BIOS+搞南北桥……都没有搞定,我若同一条路走下去,肯定也希望缈渺也,应该想想人家没有动手的地方还有啥可疑的,思前思后把重点定在显卡供电,开机量了下,VGA_CORE有1.1,也正常啊,显卡显存附近电感通断也全量一下,正常,眼光又回到显卡供电这块上,供电芯片是ISL6268CAZ,心里突然想着,可不可以试着换掉他,有不有可能电压有那么高,电流不够的可能呢?换的试试看,找了个旧的换上去,开机,哇,电流冲过1.1了,因为没有接外显还不知道亮不亮,试了下看能关机不,哇噻,能关也,接显示器试一下,OK,哈哈,这样也行啊?!难不成论坛上那些和我一样类似问题没有修好的,也是这个原因???特写此贴,以供参考,另上传最新版BIOS,适用所有该型号的哦。有需要的下下下。

补充内容 (2013-3-7 19:46):
网站出问题,重新上传了附件,往下拖,想下载的下吧。

网友:
楼主的贡献真大,开出了新天地,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虽然没修过Y430,但是这个绝对是好帖

网友:
学习了不错嘛

小李飞瓜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怎么还有这样的问题。没有想到。

网友:
打波形应该能看出来有没问题吧,LZ没示波器吗?

网友:
网站出问题,重新上传附件,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虽然楼上都说了 但还是想赞一个  一个新思路     谢谢楼主

网友:
买个示波器吧,有示波器估计你也不会查那么久了,买回来撑门面也许,维修的工具可不能省,要知道你吃饭时省不了筷子的吧,

网友:
正好修了一台,不算修了,电流跳变有点像,多插下内存就显示了。

网友:
好贴  碰到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很有启发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这种问题啊  学习了  楼主好样的

网友:
学习了哈哈哈

ACT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有示波器确实是好修了,但是生意不好,买回来又浪费

网友:
有电压波形不对??还是供电不足?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
你这个BIOS写了不开机啊。

网友:
不可能啊,我这个BIOS是适用于Y430所有型号的。我修好的这台机器就是刷的这个。

网友:
显卡板核心供电出问题的碰到的不多,宏基显卡板用的isl6269碰到过出问题的

网友:
只可惜不知道显卡正常工作时需要多大电流,不然断开输出串上一只电流表,就可知道正常与否,我想,电压正常,电流不够的情况下,示波器也无济于事.

网友:
难道是电源管理芯片的性能不良造成了显卡供电不稳 而不亮 可惜是用的替换法 像这种问题没示波器还真不太好检修!

网友:
很少见的例子,很少碰到电压够了,电流达不到,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2013-04-13):
眼光又回到显卡供电这块上,供电芯片是ISL6268CAZ....    你太扯蛋了嘛...Y430  显卡供电芯片是ISL6268CAZ..?????   ISL6268CAZ  这是个CPU供电芯片..也不是Y430上面的.

网友A:
倒底是我扯淡还是你扯淡,我什么也不想说,直接上图。

网友B:
感谢楼主的文章 我也遇到过 这种情况 以后我会注意这个。电流的问题。其实这种情况真的很普遍,出问题的多是除尘不及时,发热严重,电流自然很大。有的情况是显卡没有因高温死去,而供电芯片因高温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文章 我也遇到过 这种情况 以后我会注意这个。电流的问题。其实这种情况真的很普遍,出问题的多是 ...

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
你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显卡电压的控制芯片吗,还是CPU供电控制芯片呢,帮忙说清楚点吗,最好上个图吗,

网友:
我有个G430开机1.25不知道会会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电源芯片坏了,,
有示波器,不会用啊,,

网友:
   没有编程器,还是很痛苦的。

网友:
很好呀总体还是不错的

网友:
老哥,你之前有没有量过好显卡供电啊,电压够不够啊,

网友:
谢谢楼主 分享经验 下次修到就能知道了 ,CQ36也是这毛病 不过论坛已经有介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底是我扯淡还是你扯淡,我什么也不想说,直接上图。

恩..是我冲动了,没仔细看,不好意思,确实有16脚 6268CAZ   在我的印象中,ISL668CAZ 是CPU供电芯片.IM sorry..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正常,电流不正常的波形该怎么看呢?求指教

电流小带不起负载,电压会被拉低或者电压跳动厉害

网友D:
我上次也是换了显卡没搞定

网友:
这样还是值得学习,当碰到问题时还是要冷静思考!

网友:
还真是出乎意料呀,顶楼主

网友:
这个还有通用型号的BIOS?
不过虽然这个方法虽然另类,但也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网友:
这问题葳得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也是换了显卡没搞定
呵呵,论坛上我看不少朋友有换了显卡没搞定的。所以当时我也不愿意换,我先加焊了一下。

网友:
坑定是电压正常 电流不正常 换芯片就解决的

网友:
什么情况,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见 一般都是电压正常了 我们就不会去考虑供电芯片了

网友: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再详细点就更加不错了

网友:
不错 思维清晰 有根有据

网友:
这个有示波器直接打G极波形是否正常就好验证了,没有示波器看了这个帖子无法确定是不是供电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