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大,那边有R400的任何好坏板子。我想咨询一个芯片型号~他已经烧的面目全非了~

楼主(2013-03-06):
如题哦。。 求这个芯片型号 以及代用型号。。摆脱各位大大 指点下。。~  就是我改锥所指的那个8脚芯片!!!

网友:
为什么不找图纸看看呢?

网友:
汗找个图纸上面写得有

网友A:
你还没找到图纸吧,你真幸运,我这有一张废板,管子上标注的是:TPC8212,这管子应该是个双MOS管,1脚到4脚都是单的,然后5、6脚是合并的,7、8脚也是合并的,总共就有6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没找到图纸吧,你真幸运,我这有一张废板,管子上标注的是:TPC8212,这管子应该是个双MOS管,1脚到4脚 ...

哈哈~  谢谢哟。。我刚找了电路图在看。。。从待机。。。修出开机了。。不过第一次开机很好。。第二次开机直接板子冒烟了。。 背面控制芯片 8765E烧了。。直到想通的那个双MOS管 TPC8212控制脚 直接烧了。。哈哈

网友:
不错。还真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