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来分享下经验 G460

楼主(2013-03-06):
G460开机5秒掉电,拆机测电感PL7对地短路。断开PL7,+VGA_COREP端短路,+VGA_COREP(下图,+VGA_COREP左边的电容已测无故障)经由PJ2到+VGA_CORE,

+VGA_CORE又经下图进北桥,因手里没有BGA,没办法直接取桥,怕走弯路,所以想请教是桥还是这一圈电容的可能性大。

补充内容 (2013-3-7 10:46):
+VGA_CORE没有短路,5V、3V、1.05V、0.75V都有,1.5V电压只有0.24V,不知道1.5V怎么转换来的,哪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倒要看对地阻值是多少呀,十来欧都正常,别误判了。

网友:
完全对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对地阻值7欧

7欧应该正常。

网友:
看看复位出来了没有嘛

网友B:
这个阻值是完全正常的,开机后先测量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没有。

网友:
先测场馆吧  上管和下管

网友:
把电感摘了再看看是哪部分不正常

网友:
显卡供电 这阻值只要不是完全对地就是正常的。

网友:
+VGA_CORE
阻值本来就很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阻值是完全正常的,开机后先测量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没有。

1.5V只有0.24V,开机时U16的4角17.54V,1 2 3角对地阻值228欧,5 6 7 8对地阻值660欧,是U16挂了吗?

网友:
你确定PJ2和PJ3有安装吗? 要是有安装的话你断开不久知道是前面短路还是PCH桥短路,这么简单的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5V只有0.24V,开机时U16的4角17.54V,1 2 3角对地阻值228欧,5 6 7 8对地阻值660欧,是U16挂了吗?

...

这个SUSP是低电平的,Q33不会导通,那么U16的4脚为B+是对的。U16是个搞电平导通的管子,   对于这个SUSP为什么是低电平我记得是跟SUSP#(高电平)转换而来的。

网友:
一步一步缩小范围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SUSP是低电平的,Q33不会导通,那么U16的4脚为B+是对的。U16是个搞电平导通的管子,   对于这个SUSP为 ...

不太会看电路图,请教1.5由哪个管子转换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会看电路图,请教1.5由哪个管子转换来的?

是由PWM芯片产生的

网友:
u16和它下 面挂的电容看一下

网友:
。7欧我觉的没有对地短路的。你在查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