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0v 板号是la-8862p 不触发

楼主(2013-03-06):
三星350v 板号是la-8862p 不触发 点触发排针有跳 ec到南桥的pbtn_out#也有跳 不过pbtn-out#触发之前是低电平 触发之后才高 然后再触发的话 才会有跳变 南桥没有反应 5v开启信号也不出 南桥植过了 未果 郁闷中 求思路 希望有修过高手给点意见 网卡也拆了 板是三桥集成的
不触发

网友:
单桥 坏 了

网友:
确定? 你修过? 桥有点贵 我试试

网友:
没有图纸 但是g480ec跟这一样

网友:
板能亮了 短接一下rtc电路的电阻就触发 了 但现在的问题是不引导 郁闷 bios里没有引导项

网友:
有人见过这样子的么 帮忙解决一下啊

网友:
rtc 复位正常吗 南桥工作条件不正常 就不能通电哦

网友:
现在能进系统了 不引导是bios设置问题 在试机中……

网友(2013-04-20):
楼主还记得这板子的充电芯片是多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