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怎么能测得笔记本的内存AD线信号

楼主(2013-03-06):
直接打假负载上的地址数据线都没波形    那个系统管理总线就是内存的SMBUS总线吧  那个可以打到

网友:
楼主示波器应该会调吧,插上内存测量内存槽旁边的排阻或内存引脚旁边的排阻都可以啊

网友A:
不上内存是测不到波型的,你弄个假的上去,电脑不认识,当然也不干活了

你要把内存插上去,然后在内存的排阻上量测AD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内存是测不到波型的,你弄个假的上去,电脑不认识,当然也不干活了

你要把内存插上去,然后在内存的 ...

内存在第二个槽上呢   已装内存   笔记本没看到排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内存是测不到波型的,你弄个假的上去,电脑不认识,当然也不干活了

你要把内存插上去,然后在内存的 ...

哦  有看到了  在键盘下面呢  几排470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上面的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