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白屏故障显示器图片 请懂修屏的师傅帮忙看看我怎么查

楼主(2013-03-06):
瀚视奇hw173a 白的很变态  这种怎么修 看的见图像  但图像很白  鼠标都不清在哪里  字体如图  驱动板已换 问题依旧
求修屏高手 如果动屏电路的话我应该动什么地方。。。。。。。

网友:
不是吧  绝症啊 不是吧 高手那么多 论坛里

网友:
會不會是屏線問題?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屏列阵线‘坏了,换屏吧,不值得修了。

网友:
怀疑屏供电问题。。。

网友:
屏上量有个13v  5v  和 3.3v

网友:
分别是 接屏这边的屏线下的3个电容电压

网友:
屏线换掉如果不是就是屏电路问题了

网友:
我的建议你把按键板接好 ,然后调调对比度!!! 看图 像对比度过高现象!!
好了 回来说下!!

网友:
   绝症吧  屏坏了吧

网友:
量下Vcom的电压,是不是5V

网友A:
我还真以为是我不仔细的原因 照楼上最原始办法去调了下亮度对比度 锐度等  补图一张

按键从左到右 是 开关 左 右    菜单  自动调整

结果 开关可用  菜单和自动调整按了后都是自动调整 左右有点失灵 不知道这个会否和我说的故障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真以为是我不仔细的原因 照楼上最原始办法去调了下亮度对比度 锐度等  补图一张

按键从左到右 是 开 ...

除了开关和自动调整   其他按键 不同程度失灵  按左右切换亮度等时画面有稍微拖尾延迟     点电脑里的菜单也是这样有点延迟 是否哪里的电压有问题。。。。 开机画面也是有点点延迟

网友:
像是屏电路有短路故障,具体测一下去屏电路电压,有没有偏低的,参考

网友:
。。。屏电路短路?

网友:
!亮度调节    2供电    3 可能是灯管的问题(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真以为是我不仔细的原因 照楼上最原始办法去调了下亮度对比度 锐度等  补图一张

按键从左到右 是 开 ...

查一下屏上24V和-7电压。

网友:
遇到有台联想也是这种现象。最后更换了驱动板后正常。

网友:
不是屏坏了,就是屏的供电问题,

网友:
现在看是显示器开关坏了  还有就是看是不是调节的问题亮度和对比度

网友:
我用镊子短接了可以调整菜单 所有都是对的  开始发白了亮度是100 对比度是70  我用镊子全部调整为亮度0 对比度0 整体效果就是这种   大家看到我关闭计算机的时候 这个还能接受 关键问题是我用鼠标有严重拖影 根本看不到鼠标 点关闭计算机后取消 大家可看到那个关闭的对话框要隔一会才消失 有点类似手机那种渐渐淡出的效果  不知道为什么  再发一张菜单切换的图 非常明显   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木有人啊  等待高手指教中

网友:
有没有换屏试过啊,还有可能使屏线的问题,不信你试试。再不行高压条,加焊显卡

网友:
楼上的  我真心只是液晶显示器。

网友:
屏的主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拖尾延迟这个到底怎么弄啊 有修好的朋友么

网友:
换驱动板无效额

网友:
我也有块屏  和你一样的现象  但没修好   本来屏就不好修  在加上又没修屏的工具   所以还是放弃吧

网友:
量一个26v电压飞一个电压到玻璃的左下脚的倒数第二个点上 注意玻璃上的点是不沾锡的需要用双面胶粘在点上 线最好用漆包线 我修过很多了

网友: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一直问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