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5开机不显示电流跑1.8到1.9不显,求高手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3-03-06):
B465开机不显示电流跑1.8到1.9不显,求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按一下开机键看能不能关机,如果能关机就是显卡部分的问题了,查显卡的工作条件,和屏线.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外接试一下,估计显卡问题比较大

网友:
电压有没完整   电流由没跳变 叙述的清楚点

网友:
加焊下显卡

网友:
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我昨天到的显卡换上去,还是不显,电流跑1.8到1.9有的时候可以跑2点多都不显,什么电压都有,外接了还是不显,我今天把四个显程都从做了遍,还是不行啊,有没有哪位帅哥碰到过啊···

网友:
不会是BIOS吧

网友:
电流1A以上不显,建议先刷BIOS

网友:
还是建议先刷bios吧!

网友:
还是建议先刷bios

网友:
我的也是到1.6左右。就是不显示。外接也是不显示,去掉硬盘开机后在按开机键还是不熄火,BIOS刷了。还是不显示
估计显卡问题,不过。我看了 哈。这个板子有两个25芯片。一个是25Q80BV,一个是25Q16,我刷BIOS的时候刷的25q80,不知道正确不???????

网友:
刷挂在南桥上的那个

网友:
等待答案中

网友:
一般都是25Q80BV的为BIOS。 那个应该是WEC的BIOS吧。

网友:
刷BIOS 仔细查下电压。看是不是正常的电压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我现在也有一台跟你的一样,键盘按大小键都可以,就是不显示

网友:
我倒。我那个机子显卡换了。北桥也换了还是不行。现在很郁闷。BIOS早刷了。没得用,不知道哪位兄弟解决没有,对了。提醒哈想换桥的朋友。这个联想的三个桥都是点了白胶的。换的时候小心为妙。

网友:
楼主修好没,我这边也有一台跟你一样的故障,我什么东西都换了还是一样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