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227-AC6 17寸显示器一闪就灭....

楼主(2013-03-06):
今天接到一客户联想9227-AC6 17寸显示器,接手检测没有什么问题正常,通电时屏幕上会出现自动调解图像的一排英文,之后正常显示,打电话问客户,他说没接VGA屏幕上红绿蓝三色不停交换,接上VGA显示一下图像就灭了,按开关按键有时能正常一直不灭,有时还是一样一闪就灭,灭了就是暗屏图像还是可以看到的。求高手解答下.....

网友:
电源板里面电容鼓包 了,再不然就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没有鼓包,要是灯管老化的话为什么不接VGA它会红绿蓝不停交换呢,要是灯管问题不是也会灭吗?有时候按开关按键后又可以一直显示正常,要是灯管问题那怎么可以显示那么久呢?

网友:
应该是高压的问题吧

网友:
你先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如果灯管都正常的话,那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灯管问题,

网友:
电源板没有鼓包电容,有可能是高压板坏了,先挂个高压板试试看,要是还不行,就是灯管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