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索尼笔记本保护隔离电路分析--迅维网月饼原创

楼主(2013-03-06):
SONY MBX-224 VPC-EA系列保护隔离和保护电路浅析(迅维网 月饼原创)
《未经校稿,若有错误勿喷》首先来看整体图
适配器插入后,要到公共点,需要经过PQ1PQ2,两个都是P沟道,所以G极必须为相对低电平
先看PQ1PQ2都受控于ACDRV#。(假设DC_IN_G1无连接到其他外部电路
1PQ15-8脚为适配器电压,19V,经过体二极管产生DC_IN_MOS,压降算1V,也就还有18V,给PU328脚供电
2PQ1G极信号ACDR#,来自PU3
3PU3BQ24753ACDRV#输出低电平的条件是ACDET超过2.4v
4、回到电路图中,ACDET电压来自于PR14PR13分压,经计算得出适配器最低电压限制为17.254
5、所以当适配器电压超过17.254后,ACDRV#BQ24753驱动为低电平,具体低电平的值为PVCC-6v=12v12V已经足够使PQ1导通。如下是ACDRV#内部框图,高电平时,等于PVCC,低电平时为PVCC-6V
本来保护隔离就这么简单了。。。可富士康给SONY设计的电路不止如此。。。继续看。。。。
注意看PQ1PQ2G极,前面假设是DC_IN_G1无外部电路。那,如果DC_IN_G1有外部电路呢?
追查一下,来到了这里:
PQ35BPNP型数字三极管,若2脚为低电平,将会把18VDC_IN_MOS导通到DC_IN_G1,从而去关闭前面所说的PQ2,也就是说,MAIN_DC_SW_OFF#AC_OFF_3#任意一个为低PD20导通拉低PQ35B2脚就会关闭保护隔离!
接下来一个个分析这2个保护信号
第一个MAIN_DC_SW_OFF#连接到PQ4BN沟道开关作用小管,G极若为高,就会拉低MAIN_DC_SW_OFF#
这里分析必须先反推原因,为方便理解,只顺写过程,:
ACDRV#为低时,PQ3导通DC_IN_MOSPQ3加到PR6DC_IN_R,这个DC_IN_R和公共点只隔着一个毫欧级别的小检流电阻,可以视为就是公共点
PR6PTC电阻
常温时33欧姆,过温时阻值增大。(图中红线画错位置了)
它的作用类似于仁宝的点火回路中的4个并联电阻
用于笔记本PDA等产品中,竞争对手就是排阻

这里类似于仁宝点火回路。先经过PQ3PR6产生小电流的公共点。
若公共点无短路时,DC_IN_R18v,反向击穿PD6(稳压值为5.1v)后,还有13V左右使PQ4A导通,PQ4B截止,MAIN_DC_SW_OFF#不被拉低。前面所述电路正常工作产生大电流公共点。
若公共点有短路,PR6比如电流增大--发热--阻值增大--DC_IN_R电压下降,当DC_IN_R下降为某个值时,无法反向击穿PD6PQ4AG极无电压,PQ4A截止,PQ4B导通拉低MAIN_DC_SW_OFF#,实现保护。
好了,第一个保护信号讲完了,它的作用就是防止公共点有短路。过流保护!
接下来说第二个:上图中电路,如果AC_OFF_3#为低电平,PQ35A导通了,PQ3将会关闭,连小电流的公共点都不会有了,更何况大电流的公共点。。。
呵呵所以说AC_OFF_3#是一个用于关闭公共点的控制信号,具体分析如下
AC_OFF_3#除了上面说的关闭小电流公共点外,还负责拉低ACDET
AC_OFF_3#受控于PD2,如下图,当PQ33A导通时,PD2就会拉低AC_OFF_3#
那么,什么情况下PQ33A会导通呢?继续看上图,这里为施密特触发器,当UL_IN#为低时,非门反向为高,再反向到5脚为低,再反向到2脚为高,PQ33A导通!同时,5脚的低电平又使PQ33B截止,SYS_PRS#为高,使电池也不能开机了。另外5脚的低电平还会引回1UL_IN#,反向输出高。。。。。循环,锁定了!
所以说,一旦出现问题,UL_IN#为低,整个电路触发,就会进入死循环。从而关闭后面的所有电路,无法开机。
(注意看门电路供电为VCCRTC也即是CMOS电池,有时候SONY的机器需要放电才能有待机电流跟这电路有关。)
追查UL_IN#来源:
上图为过压保护电路,图中那么多二极管所接的供电,任意一个有过压,超过一定值时,就会保护。具体如下
PU42.5v的电压检测芯片。若2脚电压超过2.5v1脚将会开漏输出。
如果2脚电压不足2.5v1脚将会为低。
所以无过压时,2脚的电压是无法超过2.5v的,1脚始终为低,PQ9截止,UL_IN#不被拉低。。后级正常工作
若有任何供电过压,经过相应的二极管导通加到PU42脚超过2.5v,将1OUT开漏输出,由PR40PR30分压过来的高电平导通PQ9,拉低UL_IN#,实现过压保护,并锁定!
以上分析的是各供电过压的保护,也就是防止某供电的上管击穿导致大电流。。。
最后来看下适配器过压保护电路:
适配器电压经过PR18PR20分压给BQ247538脚,OVPSET。阀值为3.1v
经过计算适配器电压最高不能超过22.286v。其他电路有空再写,中午吃饭时间完稿,谢谢观看迅维网月饼原创

 会员1232377300鑫豆2025-2-27 23:16

网友:
不错
主要是现在sony的机子没有图 比较难分析
。。

网友:
月饼老师下载解压出错!

网友:
月饼,下载解压出错,看看吧!

网友:
境界不一样啊,我就一点也看不懂,但是我知道你月饼老师在说什么,就是不懂,惭愧,惭愧,有种去迅维学笔记本的冲动

网友:
饼哥压缩文件看不了呀!解压出错了!

MSI
已OK

网友:
月饼哥   下载出错。。晕死。。。。怎么回事

网友:
附件有问题。研究原因中。

网友:
饼哥!  好佩服你!  讲的就是细  简单明了。   我还是好好看看!  借鉴一下!!!

网友:
呵呵。。。。动作就是快呀。。。。。

网友:
还是饼哥好啊。顶一下。

网友:
饼哥.我有冲回去听你讲课的冲动.哈哈
就是不知道回来的车票谁给报了.

网友(点评):
你老婆或父母报销

网友:
sony机修的比较少,学习了常备以防不时之需。

网友:
怎么电阻输入欧姆单位的啊。其实是多少K直接输入K为单位的就行了。只要两个电阻的单位统一就行。

网友(点评):
为了让新手明白。。。你懂的

网友:
再来个完整时序图!简化版。部分信号没有画进去

网友:
看时看得很明白,也很懂,关掉网页后,脑袋一片空白,知识随着网页的关闭而去

网友:
饼哥,我自认为看懂了,不知道你们的远程培训课程是不是也讲的这么精辟,本来想去你们实地学习的,但如果我去了,我店里没人看,所以一直有考虑加入你们的远程培训班。就是对远程培训的效果比较茫然。

网友(点评):
这个是昨晚远程讲完,然后同学们感觉很晕,所以白天又补充一下呀。

网友:
饼哥搞的很详细,资料很给力。

网友:
饼哥,分析得很好,学习了,不过SONY的机器UL-IN#动作保护了要把COMS电池放了才得上电,算不算是设计BUG呢?

网友:
呵。不能算BUG吧。毕竟它没有严重错误。保护本来就是不正常的现象!

网友:
SONY MBX-224 VPC-EA系列保护隔离和保护电路浅析(迅维网 月饼原创)
《未经校稿,若有错误勿喷》首先来看整体图
适配器插入后,要到公共点,需要经过PQ1PQ2,两个都是P沟道,所以G极必须为相对低电平
先看PQ1PQ2都受控于ACDRV#。(假设DC_IN_G1无连接到其他外部电路
1PQ15-8脚为适配器电压,19V,经过体二极管产生DC_IN_MOS,压降算1V,也就还有18V,给PU328脚供电
2PQ1G极信号ACDR#,来自PU3
3PU3BQ24753ACDRV#输出低电平的条件是ACDET超过2.4v
4、回到电路图中,ACDET电压来自于PR14PR13分压,经计算得出适配器最低电压限制为17.254
5、所以当适配器电压超过17.254后,ACDRV#BQ24753驱动为低电平,具体低电平的值为PVCC-6v=12v12V已经足够使PQ1导通。如下是ACDRV#内部框图,高电平时,等于PVCC,低电平时为PVCC-6V
本来保护隔离就这么简单了。。。可富士康给SONY设计的电路不止如此。。。继续看。。。。
注意看PQ1PQ2G极,前面假设是DC_IN_G1无外部电路。那,如果DC_IN_G1有外部电路呢?
追查一下,来到了这里:
PQ35BPNP型数字三极管,若2脚为低电平,将会把18VDC_IN_MOS导通到DC_IN_G1,从而去关闭前面所说的PQ2,也就是说,MAIN_DC_SW_OFF#AC_OFF_3#任意一个为低PD20导通拉低PQ35B2脚就会关闭保护隔离!
接下来一个个分析这2个保护信号
第一个MAIN_DC_SW_OFF#连接到PQ4BN沟道开关作用小管,G极若为高,就会拉低MAIN_DC_SW_OFF#
这里分析必须先反推原因,为方便理解,只顺写过程,:
ACDRV#为低时,PQ3导通DC_IN_MOSPQ3加到PR6DC_IN_R,这个DC_IN_R和公共点只隔着一个毫欧级别的小检流电阻,可以视为就是公共点
PR6PTC电阻
常温时33欧姆,过温时阻值增大。(图中红线画错位置了)
它的作用类似于仁宝的点火回路中的4个并联电阻
用于笔记本PDA等产品中,竞争对手就是排阻

这里类似于仁宝点火回路。先经过PQ3PR6产生小电流的公共点。
若公共点无短路时,DC_IN_R18v,反向击穿PD6(稳压值为5.1v)后,还有13V左右使PQ4A导通,PQ4B截止,MAIN_DC_SW_OFF#不被拉低。前面所述电路正常工作产生大电流公共点。
若公共点有短路,PR6比如电流增大--发热--阻值增大--DC_IN_R电压下降,当DC_IN_R下降为某个值时,无法反向击穿PD6PQ4AG极无电压,PQ4A截止,PQ4B导通拉低MAIN_DC_SW_OFF#,实现保护。
好了,第一个保护信号讲完了,它的作用就是防止公共点有短路。过流保护!
接下来说第二个:上图中电路,如果AC_OFF_3#为低电平,PQ35A导通了,PQ3将会关闭,连小电流的公共点都不会有了,更何况大电流的公共点。。。
呵呵所以说AC_OFF_3#是一个用于关闭公共点的控制信号,具体分析如下
AC_OFF_3#除了上面说的关闭小电流公共点外,还负责拉低ACDET
AC_OFF_3#受控于PD2,如下图,当PQ33A导通时,PD2就会拉低AC_OFF_3#
那么,什么情况下PQ33A会导通呢?继续看上图,这里为施密特触发器,当UL_IN#为低时,非门反向为高,再反向到5脚为低,再反向到2脚为高,PQ33A导通!同时,5脚的低电平又使PQ33B截止,SYS_PRS#为高,使电池也不能开机了。另外5脚的低电平还会引回1UL_IN#,反向输出高。。。。。循环,锁定了!
所以说,一旦出现问题,UL_IN#为低,整个电路触发,就会进入死循环。从而关闭后面的所有电路,无法开机。
(注意看门电路供电为VCCRTC也即是CMOS电池,有时候SONY的机器需要放电才能有待机电流跟这电路有关。)
追查UL_IN#来源:
上图为过压保护电路,图中那么多二极管所接的供电,任意一个有过压,超过一定值时,就会保护。具体如下
PU42.5v的电压检测芯片。若2脚电压超过2.5v1脚将会开漏输出。
如果2脚电压不足2.5v1脚将会为低。
所以无过压时,2脚的电压是无法超过2.5v的,1脚始终为低,PQ9截止,UL_IN#不被拉低。。后级正常工作
若有任何供电过压,经过相应的二极管导通加到PU42脚超过2.5v,将1OUT开漏输出,由PR40PR30分压过来的高电平导通PQ9,拉低UL_IN#,实现过压保护,并锁定!
以上分析的是各供电过压的保护,也就是防止某供电的上管击穿导致大电流。。。
最后来看下适配器过压保护电路:
适配器电压经过PR18PR20分压给BQ247538脚,OVPSET。阀值为3.1v
经过计算适配器电压最高不能超过22.286v。其他电路有空再写,中午吃饭时间完稿,谢谢观看迅维网月饼原创

 会员1484732300鑫豆2026-4-4 19:16
 会员1232377300鑫豆2025-2-27 2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