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海尔显示器,颜色失真,求教哦

楼主(2013-03-06):
19寸海尔液晶显示器,05年的机器,刚开始颜色失真,在系统下图像类似于16位显示,再后来显示器就不显示了,按键正常,屏灰亮一下就黑了。  我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但不肯定,如果驱动板坏了一般怎么修呢?我不会芯片级维修。

网友:
对不起,发错地方了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OK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不是驱动板,你可以在他开显示器的时候,按下屏幕看他晃不。我估计是灯管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2013-10-15):
你先拿通用的点一下,看是不是屏的事,屏没事一般换个通用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改个驱动板  应该就可以

网友(2016-06-06):
查红绿蓝三基色啊对地址之类的

网友:
可以刷一下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