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0AB 开机无显

楼主(2013-03-06):
开机没有显示,外接也没,开机电流到1.10,上次一个同事说是CPU接触不良,然后他重装了一次就好了,但过了没2个星期就被返修了,这次CPU不管怎么重装都是一样,谁能帮我解决下
华硕
cpu

网友:
K40开机不显 做北桥吧!通病来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北桥问题吧,

网友:
通病,北桥。

网友:
加焊北桥吧

网友:
搞北桥。进水的另当别论了

网友:
AMD芯片组的吧? 要是AMD的 CPU座子也可能有问题的 还有就是AMDCPU也爱坏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