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b2230h 完全没电到。。。

楼主(2013-03-06):
我的三星b2230h 完全没电到。。。看了电容没问题,还需要量什么地方吗?我是新手,请多多指教。。。。

补充内容 (2013-3-7 18:00):
问题已解决,更换d2sb60整流桥堆和保险丝就好了。。谢谢各位大大的教导。

网友:
你说是不通电吗?那你查电源板电压啊,看12V 5V稳定不,再看大滤波电容那有没有300V,没有查前边,有了就查后边

网友:
12V 和 5v 是哪一个? 大电容是哪个450v 哪个吗?我拍了我的电板图, 教教我是量哪一个?谢谢这位大大的回复。

网友A:
LZ如果不懂电路的话,直接换个电源板吧,如果不小心把驱动板烧了的话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B:
是这两个脚对量吗?我插电和开电量的结果完全没有电到。。 是我量错了地方吗?请指点。。谢谢各位。。。。
补充: 6和7的脚 5。1 v  我也量了 也没反应。。。 大电容450v100uf 我拆出来量,也到100UF。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如果不懂电路的话,直接换个电源板吧,如果不小心把驱动板烧了的话就得不偿失了

谢谢您的提醒,我为了学习所以这块板也打算牺牲了,希望各位大大能教教我,好让我不要死的不明不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两个脚对量吗?我插电和开电量的结果完全没有电到。。 是我量错了地方吗?请指点。。谢谢各位。。。 ...

你测得脚位不对

网友:
对对,一时看错了。。。 可是我刚刚测量了,也是一点电都不通。。。 应该是这块版不懂那一个坏了。。 还有哪一个可以量呢?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
刚刚拆这个保险丝出来t3.15a250v出来,竟然不通电,应该是这个坏了,正在去寻找这个东西按上去测试。希望没问题了。。。。

网友A:
你的故障是不是黑屏,指示灯亮不亮,按开关键有没有反应,描述的详细一点
有些板子没有负载肯定是测不到电压的
想修板子的话,先看看此板的资料再下手,或是先看看维修视频之类的,对板有一些了解之后很快就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刚刚按上去的新的保险丝,插电上去直接坏掉了,各位大大,可以教教如何测量其他的IC哪一个坏了。。谢谢各位。。

网友C:
你连最基本的都不懂 不要瞎搞了送给同行修修 要不越搞越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故障是不是黑屏,指示灯亮不亮,按开关键有没有反应,描述的详细一点
有些板子没有负载肯定是测不到电压的 ...

对,是黑屏,指示灯不亮,开关键完全没反应,好像没开电源的情形, 刚刚测量的保险丝不通电也换了 ,可是一开电保险丝又坏掉了。。现在拆这个d2sb60整流桥堆 来测量看好不好。。有谁可以教我如何确定这东西的好坏?我在别的网站有人说以下的方法能测量,不懂行的通吗?
任意两脚间测试 如果是五通七断则表明桥堆是好的
测试时表笔正负调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连最基本的都不懂 不要瞎搞了送给同行修修 要不越搞越坏

谢谢您的提醒。 我这个也打算拿来牺牲了,目的是希望能学到东西,希望各位大大能耐心的教小弟。。。

网友:
学习学习!!!!!!!!!!!!!!!!!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测整流桥  然后测开关管  或者  直接就是一个电源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是黑屏,指示灯不亮,开关键完全没反应,好像没开电源的情形, 刚刚测量的保险丝不通电也换了 ,可是 ...

整流桥 4个脚  +~~- 黑表笔 放+ 红表笔测~~- 红表笔放-黑表笔测+~~都有阻值得 最后在测~~应该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提醒。 我这个也打算拿来牺牲了,目的是希望能学到东西,希望各位大大能耐心的教小弟。。。

还是想问一下,你现在的职业是干什么的?你修此板是一时的兴趣,还是出于爱好,或是热衷与维修还是准备开个维修店
无论你是哪一种,现在的情况是此板你修好修坏都学不到一点东西,就像你换那个保险,你不知道为什么会坏保险,不管你换多少保险都是会烧掉的,因为你不知道它在电路中真正的作用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他是保险,坏了就会引起不通电,
给你个建议,去学一期液晶远程培训,拿你这个显示器的板子当实习板,学费也不高
我可不是做广告啊,

先给你个显示器电源维修图文教程,先看看再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流桥 4个脚  +~~- 黑表笔 放+ 红表笔测~~- 红表笔放-黑表笔测+~~都有阻值得 最后在测~~应该是这样

谢谢您的指导,我已测量了是这个d2sb60整流桥堆确定坏了,刚刚把d2sb60和保险丝换上去已经可以用了。。。。
谢谢各位大大的教导好让我有懂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想问一下,你现在的职业是干什么的?你修此板是一时的兴趣,还是出于爱好,或是热衷与维修还是准备开个维 ...

谢谢您的建议,晚点我会联络您,我有兴趣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