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死機的小問題,不過每天發生就不小了

楼主(2013-03-06):
幾本是這樣,每天總會死機一次,通常是在一把lLOL結速退回桌面后...注意,開p時從沒死過,然后重啟又正常
c盤和電源是新的..一個ssd 64g,別一個是480w的電源..這兩個應該不是問題所在
桌面

网友:
好吧...幾十人路過- -

网友:
看不懂什么---常是在一把lLOL結速退回桌面后...注意,開p時從沒死過???
真的不懂你在说什么。

网友:
就是只有在遊戲結束..回到桌面后才會發現死生這情況,playing的時候是沒有過

网友:
内存换大点,或者重新装过系统试下

网友:
显卡驱动重装过,或换个系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