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笔记本系统供电3V、5V对地大短怎么修啊

楼主(2013-03-06):
大神们,DELL的M5010笔记本,ATI显卡,AMD芯片组,系统供电3V、5V输出  后级  对地大短怎么修啊,呜呜呜……南桥我已经拆了的,3

补充内容 (2013-3-8 10:10):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了,是后面RT9025芯片出问题了,导致3,5V出问题。APL5930KAI也坏了。……只是AMD北桥有7个阻值为0是不是正常啊?

网友A:
烧鸡大法啊, 没用过吗?  很好用的。

网友:
我就喜欢修大短的机器, 只要烧的东西不多, 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B:
烧机发用了嘛

网友C:
大短路的机器还是好修的,楼主好好查一下。

网友:
楼主点用传说中的烧鸡大法了  一点一点的烧吧

网友D:
短路了?阻值是多少啊!可以用烧鸡大法啊 如果阻值是0的话就没必要

网友:
用传说中的烧鸡大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法啊, 没用过吗?  很好用的。

大短也能用烧?

怕是不能烧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机发用了嘛

大短不敢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路了?阻值是多少啊!可以用烧鸡大法啊 如果阻值是0的话就没必要

阻值为2,都不敢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短路的机器还是好修的,楼主好好查一下。

不好找,很麻烦,后来找到了,是RT9025那芯片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