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50 LOGO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03-06):
板子是N修了。显卡早已被一修哥以及多修哥干的体无完肤了,各种加焊电源芯片,各种BGA。
因为可以显示所以无法做故障还是值得庆幸的。
拿到手上想起上次修一台G450的本子也是掉电。换了张显卡就好了。
因为显卡上家没换,果断订了张显卡,今天显卡刚到,换上去涛声依旧。也是显示LOGO就掉电了。
后来想想是不是EC发出的开启信号不能够持续,因为手上没波,没法查太细。
再想想有没有可能是CPU本身不正常而引起的掉电。果断换了CPU,直接亮机不掉电了,换回原来的U居然还掉电。哈哈庆幸啊,上家居然没有换过CPU,算是捡了一条死鱼吧。

网友:
呵呵,这鱼好捡啊,上家那哥们亏大了

网友:
还好,故障没被扩大...

网友:
顶楼主啊 多检点漏

网友:
cpu引起的掉电,这个比较少,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运气好,啃骨头都不塞牙

网友:
呵呵 遇到过CPU坏的

网友:
我的 问题是进系统蓝屏 客户说不修了  我给收过来了 换个CPU就好 呵呵

网友:
这个机子难道杀U啊,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
呵呵呵   我修板INTEL的基本不换CPU   还没遇到过

网友:
遇到过CPU坏的

网友:
这机器 散热块到碰到过 CPU还没碰到下次注意呢  楼主有没可能是 上家修好 客户不修 U换了?

网友:
可能上家用来测试的cpu 不多所以没换cpu试。被楼主捡到便宜了。  这个型号一般usb问题比较多。

网友:
楼主,真的好运气啊 。

网友:
进logo死机或掉电,都可以尝试换换CPU,我遇到过几个案例

网友:
为什么不说是amd或英特尔的cpu呢?

网友:
有时还是幸运好

网友:
G450星天修过过没亮的,USB接口坏,

网友:
嗯,确实很多奇怪的问题与CPU都有关系,特别用的是ES版的和AMD的

网友(2014-11-16):
干维修的手头上还是要备几颗u啊,上次没A8的u试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2016-11-13):
还好上家没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