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电流0.90

楼主(2013-03-06):
一台T30   刚开始 是 一下 跑到 1.1 然后掉到0.73   后来是  跑到0.90 然后 一点一点向上涨。  涨到1.34 关机 或者 跳变    北桥 和显卡做过无果  求助啊   。。。。。。

网友:
t30内存曹爱虚焊   这是t30的通病  可是尝试焊接下内存插曹

网友:
线别急换显卡 查查 显卡方面的电路

网友:
查一下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