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机子时而点亮时而点不亮

楼主(2013-03-06):
我是刚学的电脑维修,今天在维修间收到一台华硕的笔记本,顾客说时而点的亮时而点不亮。拿过机子测试,没点亮,把内存拔下擦擦后点亮了。后又再试,又点不亮了,接外接是可以显得,于是怀疑屏线的问题,弄过屏线之后简单装下测试亮了,本以为搞好了,结果装上后又不亮了,最后无语了,,难道是boss的问题?????纠结。。。

网友A:
界外接的是仔细看看,花屏不,应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外接可以的话,看屏线有没有开路呢,有万用表量一下对地阻值,.还不行,显卡NG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
哇塞你们都很厉害啊思路清晰呀可是我这只菜鸟都一头雾水了呀

网友:
南桥坏,我这里有一个,时亮时不亮,不亮时电流0.333-0.5大左右,最后换南桥好了,

网友B:
显卡是独立还是集成的N卡还是A卡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界外接的是仔细看看,花屏不,应是显卡的问题

外接是一切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是独立还是集成的N卡还是A卡啊  ?

独显的N卡,外接是一切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根据吗?不可能靠运气吧

因为有时候他不发出s3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