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接屏幕掉电

楼主(2013-03-06):
  4416S 开机不显示 诊断卡跑73不掉电  外接也不显  加焊显卡 外接显示正常 内接屏幕 跑过73后 屏闪一下 掉电 。重植显卡 还是一样掉电  哪位能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电压呢,  要不换一个显卡

网友:
刷个 BISO  吧
如果不行  仔细想想  思路很重要

网友:
显卡供电1.01V

网友:
就是没思路啊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
试外接的时候屏线插了吗,我觉得重点应该查LVDS电路

网友:
显卡供电的管子全换了!

网友:
外接插屏线 也掉电

网友:
显卡供电的管子全换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4260-1-1.html
是供电管的问题?

网友:
建议换衣个显卡

网友:
应该跟屏线这边有关系吧

网友:
呀呀呀都是高手啊很期待自己和大侠你们一样的强悍 啊说真的我都蒙了没有思路了

网友:
已经修复了 谢谢各位 听了大家的建议 换了显卡供电管 芯片 还是掉电 然后刷了一遍BIOS正常了 跑机1小时 没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
BIOS 引起掉电 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