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G480不充电的维修思路 附LA-7981P图纸

楼主(2013-03-06):
我们这只有我一个徒弟,没有师傅,今天有客户返回来了五六块G480板子都是能认到电池,不充电的故障,拿过来一块先测了下充电电感有20V的电压,断开电感测充电场管的上管G极有5.5V电压,就换了个充电芯片,但换了芯片后G极仍然有5V的电压。心想芯片没坏,那就查控制芯片输出电压的条件吧,就想到了SMB总线(就是第八脚EC_SMB_DA1和第九脚EC_SMB_CK1),量了下,SMB总线也有3.3V电压(没有示波器,没法测波形,并且能开机,KBC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查到这没有头绪了,请高手指教再住下该怎么查故障点,谢谢

附上G480的图纸一份

补充内容 (2013-3-11 22:09):
不好意思,图纸没传好,重传了

网友:
我修联想较多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 我们一起探讨

网友A:
充电芯片附近的电路 你查查!   芯片的引脚!!

网友B:
怎么不能下载啊 只到51%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联想旭日410M 不冲店 问题很奇怪 电池我换拉3快新的  每一快新电池刚上机的时候有%70-80 装是机器可以充电 用电池到%3机器报警 再充电就冲不上去拉  充电芯片 还有周边电容 场管都换拉 还是一样

网友:
G480为何发Y480的图纸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忘说了,它是一个板号都是LA-7981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附近的电路 你查查!   芯片的引脚!!

请问着重查哪个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能下载啊 只到51%

应该能下吧,我试了没问题,麻烦给看看,谢了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期待......

网友:
PDF打不开啊哥们,你不能这样子啊,10分啊

网友:
期待结果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