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大短加灯炮检修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3-03-06):
本人新手,显示器大短无从下手,一般220的保险也烧熔断了,发现一个场管击穿,以为就这样换了保险上电继续炸保险,晕了看来短路没查清楚,想问在正极串联一个灯泡起的什么作用?,串联灯泡的时候亮与不亮寓示什么?短路的时候灯泡会亮?修好后灯泡相等于一条导线?

网友:
   串上灯泡,就相当于接了一个限流电阻,如果后级电路正常工作,则在不加负载的前提下,通过的电流是很小的,基本上灯泡在通电的瞬间会很暗的亮一下熄灭,有可能都感觉不到亮。
如果有短路现象,则会灯泡会一直亮,直到把所有的故障点搞完。就会回到上面所会的正常现象了,个人拙见!!

好久没用这个了。开关管不装。坏的换完测量G S级有电压跳变就正常了

网友:
不需要啊,一般情况下我就看几点。。
1 大电容不对地短路
2 220v不短路

网友:
也就 是这个意思  我一般都吧保险去掉 吧灯泡串上

网友:
串灯泡维修电源,这样的方式维修电很好!不易烧毁原件!节约成本,有些短路是量不出来的!

网友:
比较直观、安全的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