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的焊接困扰

楼主(2013-03-06):
IO连锡,怎么解决?用烙铁去拉焊盘,却把焊盘上的一个点给拉断了,哎
还求补线方法,那个锡总是连不到铜线上,
求焊接技术,(新手比较拿手的就是,热风桥焊场管,烙铁使用技术太差)。

网友(点评):
助焊膏有木有?木有的话赶紧去买吧。连锡的话,可用助焊膏涂点连锡的引脚上,把烙铁头擦干净再去接触那连锡的引脚,焊锡就被带走了。补线要把铜线外面的绝缘漆刮掉的。

网友:
你不会是用烙铁拆IO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是用热风枪取下来,发现引脚连锡,就用烙铁拉,哎焊机技术为1.

不错,如果风枪不能把焊脚整个吹下来,生拉硬拽电话,小则针脚变形,重则焊盘脱落,酿成大祸,楼主可以从焊盘断线处飞线到IO针脚,注意焊膏的使用还有你的焊接技术,慢慢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网友B:
1.烙铁要够热
2、要用一些助焊膏

网友:
锡不要加多了。  一边一点足以。

网友:
没有任何捷径。找废板 慢慢练手吧。吹下来 焊上去。继续这个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是用热风枪取下来,发现引脚连锡,就用烙铁拉,哎焊机技术为1.

谢谢,我还是缺乏太多的实战焊接了,我想问一下,就是排阻在很小缝隙之间(比如ATX接口跟IDE接口之间)该怎么焊下来?

网友:
焊之前,上面涂点焊膏撒

网友:
找废板 慢慢练手吧。。。。。。。。。。。。。。。。。。。。。。

网友:
个人感觉io和焊盘对齐放正确是关键,这个搞好就成功了一半了剩下就是焊接工具和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烙铁要够热
2、要用一些助焊膏

3。用力不要过大,刚接触焊点就好。

网友:
拆焊:1、用热风枪温度一定要控制好,我才内存芯片330到350才好拆下来
         2、用烙铁的话,刀头,温度也要300多,温度大概到锡融化像水一样流动,把引脚堆满锡来回拖动,锡像水一样流动的时候,用镊子轻轻翘起来,然后烙铁沾松香拖掉多余的锡,一边引脚拖完再拖另一边,很容易就下来了
焊接:同样用拖焊法,先烙铁固定几个引脚,再堆锡拖

优酷上有视频多看看,多联系

最重要一点 好的焊锡丝

网友:
果断飞线,飞到芯片焊脚

网友:
烙铁温度没控制好。对于拉焊最好用有铅焊料,上足松香,烙铁温度至少能让焊锡处于流动态。
其实锡焊这门功夫不难,只要多多琢磨、多多练习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方法上面的好多朋友都说了 接下来就是你多练
熟客生巧

网友(2013-04-07):
今天我们就要练习焊接了,不知道我会不会啊

网友:
拖焊技术本来就是要多练习,还有要用好点的焊膏和焊锡

网友C:
关键还得焊锡要好 最早用嘉田高活性 咋拖咋连锡 后来换阿尔法 好点  有点感觉了 再后来换了5松香芯的 摩帝可 稍微加点松香水 真正找到感觉了基本一遍成 和IPC的 焊接视频 基本一致 爽歪了

网友:
连锡多的话我就会用点吸锡线,少的话直接用烙铁沾点焊锡膏向下一滑就OK了。

网友:
这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活,只有多多练习,才能生巧

网友:
正在练习焊接中

网友:
手巧不如工具妙啊, 焊锡丝弄好的 贵的 焊膏也弄好的。你会发现你的焊接技术,也是可以完美的,

网友:
基地商城的 友邦0.5的  io拖焊都没问题

网友:
熟能生巧,多动手就行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只有多练习,反复的拆和装,IO的拆装就可以用网卡来练习,很好的,我就是这样练的,不用急,慢工出细活,久了自然就能掌握了。

网友(2013-05-11):
先找废板练手,找到感觉了在干。

网友:
多找几块废版练习,练熟了就好了。

网友:
工具很重要,全套焊接工具,锡丝助焊剂都要买好一点的,便宜的技术不到家效果很差的。

网友:
拖IO要焊膏的

网友:
多练练就可以了

网友:
最主要要有BGA

网友:
多练习练习  我刚学时 师傅每天要我焊T40的板子  哈哈   焊了接近2个月

网友:
烙铁焊接技巧可以百度一下,再就是买好一点的工具多找板子练练,相信你很快就会没这烦恼的!

网友:
多多练习才是王道,熟能生巧,钱可通神,多买主板练习,必成一代焊接大师。

网友:
用隔热材料挡住ATX和IDE,用风枪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还得焊锡要好 最早用嘉田高活性 咋拖咋连锡 后来换阿尔法 好点  有点感觉了 再后来换了5松香芯的 摩帝可 ...

对,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2013-06-11):
飞线过去 涂上绿油,固定,io焊好后再焊接飞线

网友:
我记得第一次焊QFN  3个小时  想起来都哈哈

网友:
没办法  像我们这些新手只能多练习

网友:
1,涂适量焊膏。
2,上大量焊锡。
3,一笔下来 基本搞定

然后拖拖尾巴就行了╮( ̄▽ ̄")╭

网友:
是呀,我也是找废板慢慢练的,网上也有很多相关视频,也可以看视频练习

网友:
多练习练习就好了

网友:
楼主不要吹着空调和风扇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