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电源板的3.3V太低。找了半天也没找到3.3V从哪来

楼主(2013-03-06):
一T220.不开机。查3.3V只有零点几伏,但是找了半天也不知道这3.3V从哪里出来的。求大神们指点下
不开机

网友:
驱动板,5V转换来的

网友:
不是吧?我找了个别的型号的三星的电源板子。不插驱动板3.3V也有啊

网友:
三星T220 电源板只输出13V和5V 3.3V由驱动板三端稳压器由5v降到3.3V T220不开机重点检查1.8V是否有输出 5V电压是否到3.3V 1.8V稳压器输入脚
同意楼主:
5.0
yi抹夏殇
同意楼主:

网友:
电源板5V转3.3V你看有个1117或是1084的管子

网友:
顺着5v 有个6脚的管 加焊试一试 3.3一般都市5v转的 你先看看 5v 有没有

网友:
液晶的电源板一般都只有5V和12v输出吧!3.3V是有5v在驱动板上装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