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维修一例

楼主(2013-03-06):
废话:因文笔不好本不想写的 但这个破机器害我浪费了不少分下BIOS 赚点回来 也感觉这个机器修的比较曲折 写个帖子纪念下。
机器客户描述 开机十几次 可能有一次会亮  点亮后可以进系统正常工作 通电测试电流在1.3----1.6左右 告诉客户显卡问题 报了价格 因忙打发客户走了  让徒弟拆机 加焊显卡  加焊好上机有背光无显示 在次开机 无显示了 电流和没拆机时一样  在论坛看了一下有好多类似的问题 也有几个是解决了问题的  看都一个刷BIOS后好的 故障和这个机器差不多 。没多想 下BIOS刷之 换了几个版本都涛声依旧 刷BIOS 过程中 其中有两次不触发 有两次开机有背光无显示 (有背光时都是需要很长时间大致40秒左右) 纠结了半天  晚上经过一阵思考口 整理了下思路  根据客户描述的故障不应该是显卡问题(因为能开起来时,能正常工作) 但现在电脑能开起来起来时有背光无显示 怀疑没加焊好  想到这马上拆掉显卡植株 (没一样钢网手工的) 焊好装机 装机 40秒过后 终于看到了logo 心情好了下  现在故障回到了 开机需要四十秒才可以显示 和论坛有一哥们一样 那哥们说加焊了下 EC就可以了  我仔细看了下我这个板子的EC 除了有点灰没啥不正常的 就用洗板水刷了下 开机果然很快就出现logo了 难道真是EC问题 带着疑问进行了第二下开机 还是40秒才出现logo  再次认真思考了下 锁定故障应该就出现在EC这一块   竟然锁定故障了那就测量下吧 当表笔碰到EC边上的晶振时终于发现了问题 屏幕会闪 电压也有的跳动1.3v—1.5v 另一个脚也电压0.9V左右 屏幕也会闪  到此故障很明显了  果断拆掉了晶振对地电容  通电 测试 呵呵 logo很快出就现 反复测试了几次 ok  到此问题解决
文采不好 各位看到很累吧? 总结下  这个机器的故障应该就是那个晶振的X电容不好 因为误判 导致了刷BIOS 焊显卡   看到有很多朋友都碰到类似的故障  能给你们思路吧
别忘了顺便加点分

去掉电容位置

屏幕点亮时 CPU电压

屏幕没点亮时 CPU电压

最后附上亮机的BIOS   机器版号是K42JA  内存上的型号是 K42JP

补充内容 (2013-3-10 05:00):
附件没问题的 我又重新上传了.14楼

补充内容 (2013-3-10 05:03):
希望类似故障并解决的 兄弟留个言 很想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呵呵,LZ冤枉做了2次大忙活,但这样的问题确实有点棘手,谁会知道EC的协整电容呢?若是我修还不晓得弄成啥样,感谢LZ分享。

网友:
偕振电容拆掉不装没影响吗?

网友A:
有时修机没思路是这样的。 修的头都大了,如果手上的板子不是客户而是自己的肯定砸了的心都有。

网友:
EC晶振电容拆掉还可以通电的吗???不太明白哦。。

网友(点评):
这个拆掉不影响 通电 本来想连晶振一起换的 手头上没有 所以就拆了没装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修机没思路是这样的。 修的头都大了,如果手上的板子不是客户而是自己的肯定砸了的心都有。

这个深有体会,特别是没有思路而且客户催得又急就烦躁上火了

网友:
想问下最后收多少钱啊工程搞的挺大的

网友:
那个电容 也影响CPU电压吗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ec影响logo奇怪了。不过学习了。

网友B:
麻烦楼主重新传一下附件。这个解压不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楼主重新传一下附件。这个解压不了

网友:
楼主拆掉的是不是晶振的协振电容呀,若是,就应该把两个全拆了,晶振也要换下吧,另也要重装两个差不多的吧,若不是,到底拆的是哪个,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点评):
本来想连晶振一起换的 手头上没有 所以就拆了没装就

网友:
比较怪的问题

网友:
我 也弄了 试试  看结果如何 上来 报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