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装不了系统
会员734440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3-03-06):
前几天给人重装系统,不管是用优盘还是光盘都不能安装。用光盘引导进入PE系统,却发现不了硬盘。优盘进入后可以重装,但在重启时就会失去响应,强行重启后蓝屏。如是几次都不行,最后还是用本机上的备份一键恢复的。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侠指教。原机是WIN7,人家是想安装XP的。

网友(点评):
硬盘模式没改,装xp 要改成IDE 有的品牌机预装 vista win7 的设置的是AHCI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没有设置好呀

网友:
在DOS下分区也许能解决,还有就是有的机子不支持PE启动也正常的。可以尝试WIN7的PE

网友(点评):
嗯?有不支持PE启动的机器吗????我还是头一次听您这样说啊!

网友:
BIOS 的硬盘模式没改,改IDE ,   然后重新分区装XP

正确!1.联想机子的一键恢复功能占用了部分硬盘空间并隐藏 2.win7系统会自动创建个100M的引导分区 3.一般的XP系统不带有AHCI驱动,所以呀改BIOS为IDE,或者找个带AHCI驱动的XP来装

网友A:
嗯?装系统还与硬盘模式有关吗,是不是每次遇到陌生的电脑在对其装系统前都要查看其硬盘模式呢,如果不对,并调整相应参数,请问装系统需要什么样的硬盘模式呢,装XP,win7的都一个模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装系统还与硬盘模式有关吗,是不是每次遇到陌生的电脑在对其装系统前都要查看其硬盘模式呢,如果不对 ...

你还没遇到过,我都不止遇到过一次了,基本都是进不到PE,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子上装下系统就不用进PE了。新机子我都遇到过。不信你也会遇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还没遇到过,我都不止遇到过一次了,基本都是进不到PE,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子上装下系统就不用进PE了。新 ...

嗯??不是吧!!我都装一年的机器了,还一台都没遇到过像你说的这样的机器,真是奇怪了呢!我每次用U盘进PE用GOST装系统,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并且我装之前根本就没有考虑硬盘模式啊!什么模式都行啊!我再专门去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不是吧!!我都装一年的机器了,还一台都没遇到过像你说的这样的机器,真是奇怪了呢!我每次用U盘 ...

呵呵,你才1年,我都修了5年了,每天接收5台左右,遇到的问题还真的不能解释,只能绕道走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支持还是什么原因,反正就是进不到PE,换了其他版本的PE也一样,把硬盘拿到其他机子上GHOST完,拿回来运行正常,PE始终不能进!

说明下,是笔记本哈,不是台式!

网友:
楼主在遇到这样的问题、试试把硬盘重新分区

网友:
应该是你没改硬盘接口进BIOS改下就行了。还有就是I7的机器你装完之后显卡能不能驱上啊。要是台式机就没问题。笔记本我建议你不要改

网友:
改下BIOS设置应该就好了,改成IDE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把硬盘拆除来在其他机子狗屎进去 在装回去看看

网友:
进入PE ,最好是WIN7PE.其他的可能不支持,硬盘格式化 删除WIN7的分区系统,重建分区,把硬盘模式改为MBR~! cmd
diskpart
list disk
select disk 0
clean
convert mbr
OUER
EXIT
EXIT
HAHA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才1年,我都修了5年了,每天接收5台左右,遇到的问题还真的不能解释,只能绕道走了。我也不知道是 ...

是的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客户同意  把硬盘拿出来装 一般都没问题的 。 或者也只有用 WIN 7 安装盘 一步一步装了   不过时间有点长哦

网友:
现在好多厂家把硬盘模式更改选项在BIOS里屏蔽了,搞得想装个XP都装不上,实在无语啊,不想用WIN7都不行!

网友:
硬盘模式没有改,如果装XP必须改,7不用,它自带硬盘驱动。

网友:
BIOS里面的硬盘模式改为IDE  AHCI模式就无法看见硬盘 把系统GHOST好了重启时在该回去就OK 该回去会快点!!!

网友:
那肯定就是硬盘模式没改的原因

网友:
我也遇到啊,怎么装XP系统都不行,装win7系统就OK。这款机子是挑系统,与bios的调试没关系的。

网友:
要用W7PE,进PE后全格硬盘,改IDE,我是这样装的

网友:
win7系统 ok

网友:
新的电脑连XP的驱动都没有,不装都不行

网友:
是不是没格干净呀~还是没改模式呢?

网友:
一般是PE系统版本低 认不到硬盘接口驱动  建议更新PE系统  一般联想的用深度PE的比较多

网友:
把系统GHOST好了重启时在该回去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4301-1-1.html

网友:
看看主板原件有没有坏的

网友:
清洁一下里面的卫生

网友:
整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总算装好了,是请人帮忙的。以后时间长了就熟练了。好,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BIOS里的硬盘设置修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原先设置应该是ACHI模式,选另一个重装机就行了

网友:
改IDE模式 光盘上认不到!1TB以上的

网友:
联想改XP要改硬盘模式的

网友:
AHCI模式要驱动,所以。。。。。。改IDE就OK了

网友(2013-04-10):
我还没遇到过这种机器 ,全都是bios里面硬盘模式,改掉就好,只遇到过win7改xp独立显卡用不了的,

网友:
有的是U盘PE的问题 我用了一款U盘PE 基本上进PE就直接做系统了  本Win7都挺OK的

网友:
硬盘问题呀。。。。。

网友:
能一键恢复你可以用硬盘安装啊不一定要进PE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尝试WIN7的PE

网友:
联想的笔记本有个分区 主要是用来一键恢复用的 得把这个分区删除 再按4楼说的"BIOS 的硬盘模式没改,改IDE ,   然后重新分区装XP"做就OK
我单位几十lenovo笔记本 见多了点!

网友:
联想一般自带一个应急恢复区域
把这块东西搞掉就没问题了

网友:
SATA 选项啊 亲

网友:
亲,你的硬盘接口ACHI要改成兼容模式

网友:
应该是硬盘或者硬盘设置的问题

网友:
改硬盘模式,系统bios里的兼容模式,那主要是硬盘兼容模式。现在的笔记本一般都是sata硬盘,但当sata装xp的时候有时候会蓝屏。所以要改成ide模式,或者兼容模式才可以装系统

网友:
重建主引导试下

网友:
进PE能识别硬盘吗?是不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我碰到好几次,都是用U盘引导不了,我解决方法,把硬盘放在其他机子上装系统,

网友:
要先进bios把硬盘改为ata模式

网友:
不用着呢复杂,就用ACHI找个模式传输还快一些,只是装系统时候用WIN7版本的PE进去,分区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联想现在的硬盘加密的,用winhex清零就好了

网友C(2013-05-21):
我修的不多!你们说的方法我都玩过,可以搞定几台机器!大多数都报废了!我——收旧电脑的!呵呵!

网友:
BIOS硬盘改IDE模式 ,然后重新分区。

网友:
吧硬盘模式改成IDE 还有记得重建主引导记录

网友:
你需要将Win7建立的那个100多M的分区删除,还有,你要先说出电脑型号。会更好

网友:
首先 先看看你的pe 是不是有点旧了
再有 比较新的win7机器 已经不支持xp了

网友:
硬盘模式和硬盘驱动问题。

网友(2013-06-24):
我遇见过,怎么都装不上,因为是新机器,扔给售后了
后来研究发现 PE分区工具 DISKGENIUS ,将硬盘里面的 转换为MBR 格式, 你试试

网友(2013-08-20):
原来是BIOS,下次试试

网友:
bios里硬盘模式,改一下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