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USB 3.0比USB 2.0的速度快??

楼主(2013-03-06):
请高手们解析一下其原理,说下本质所在!谢咯!

网友:
USB3.0接口增加了两对SuperSpeed传输数据差分信号线,可以实现数据的双向传输
----全双工双向高速串行数据传输,支持异步传输模式

网友:
可以参照INTEL相关白皮书,

网友:
这个问题百度百科已经做了诠释,搜索即知!

网友:
自己在网上搜索一下,比别人简单的解释要清楚一些,,,

网友:
多谢了,你没有楼下的说的那么的“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