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系统GHOST完就蓝屏

楼主(2013-03-07):
    一个高端配置DIY电脑。I7处理器  16G内存  两个250G SSD  进PE看不到硬盘  XP 跟WIN7PE里面都读取不到SSD硬盘,只能在DOS下装系统。   用DOS里面的GHOST安装的时候,GHOST完就蓝屏了。  换了几个系统也是一样。 后来试了XP慢装都不行。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大吓指点下。。。 可以QQ1025527439联系下,。

网友:
你这个问题一般就是硬盘接口没有改。你进BIOS把硬盘接口改成IDE的试下。

网友:
这样的配置 AHCI  模式  装什么系统都是可以的。。美没理由

网友:
我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少插几根内存,只插一根内存,以前我的就是内存的问题,老装不好系统。

网友A:
电源功率?数据线良好否?内存条性能或者先用一条?SSD先一个再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数据线良好否?内存条性能或者先用一条?SSD先一个再试试看。

   硬件是没问题的。。 先前这电脑可以正常进系统使用。。 只不过里面的东西太多了。。 有点乱,。  所以就重做系统而已。。

网友B:
问题已经弄清楚了。那两个SSD做了阵列。。要把阵列驱动弄到GHO镜像里面就可以正常安装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真心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件是没问题的。。 先前这电脑可以正常进系统使用。。 只不过里面的东西太多了。。 有点乱,。  所以 ...

还是那句话 你不会就换个会的给人家客户装啊 你不要耽误人家客户的事情.

网友:
哈,问题不好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弄清楚了。那两个SSD做了阵列。。要把阵列驱动弄到GHO镜像里面就可以正常安装了。

阵列是什么??怎么把阵列弄到GHO镜像里呢??新手希望能说点详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那句话 你不会就换个会的给人家客户装啊 你不要耽误人家客户的事情.

什么会的装?

网友D:
进PE能认到硬盘的话,可以把磁盘驱动从PE注入到系统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PE能认到硬盘的话,可以把磁盘驱动从PE注入到系统中的。

进PE可以不可以认到阵列卡上的磁盘的,

网友:
这个问题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弄清楚了。那两个SSD做了阵列。。要把阵列驱动弄到GHO镜像里面就可以正常安装了。

怎么把SSD阵列弄到GHO镜像里呢??新手希望能说点详细些

网友:
有没有用纯手动的做一下系统试试呢?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一下

网友:
该硬盘模式试试

网友:
你测一下硬盘试一试

网友E:
应该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换个内存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