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换xp,无法安装

楼主(2013-03-07):
WIN7系统换xp,无法安装,自动退出

网友:
能不能进PE,能进PE的话,把隐藏分区删除,重新建立主分区,重建MBR,格式化,然后直接GHOST,GHOST完之后,然后改下硬盘模式就ok了!!

还有就是进diskgen软件把默认的分区表gpt转mbr!!

网友:
楼上说的好,找他说的做,准没错。

网友:
我建议你先把硬盘接口进BIOS改下。然后看能不能读出来硬盘。然后在删除隐藏分区,你要是直接删除的话你想恢复系统都恢复不了了

网友(点评):
现在,好多PE,都支持SATA模式的啦,可以不用改!!直接GHOST(例如,老毛桃)!我用着,很好用的

网友:
有的新本就不支持XP

网友:
二楼说的好··

网友:
但是要是不是U盘系统他不就得改接口吗。可是现在还没流行不用改接口

网友:
新手收藏了二楼的,谢谢

网友(2013-08-13):
用完美者优盘维护系统win7PE进去pe看一下,用分区软件diskgen试一下,重建主引导记录fdiskm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