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屏线 市面上有卖的吗 有图

楼主(2013-03-07):
这是什么屏线 市面上有卖的吗 有图

网友:
笔记本LED屏线,联想机子上有这样类似的,没品牌还不好买,你可以按照屏线上的屏线号来搜索就知道了,在淘宝上搜

网友:
这是笔记本里的吧..建议淘一下拆机旧货吧..或者看能不能淘到新的,先搞清从哪拆来的

网友:
现在卖液晶电视组装机配件的地方应该有

网友:
呵呵,这屏线真没见过,估计不好找

网友:
什么机子什么型号都不说怎么知道有没有?

网友:
你那个是多少针的呀,。我这有条和你那差不错的。

网友:
你那个是多少针的呀,。我这有条和你那差不错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4374-1-1.html

网友:
可能是40针的吧  蜻蜓上网本的屏线

网友:
具体型号是 F14X LVDS CABLE  P/N:14-213-SA2002

网友:
这应当是笔记本的屏线,,,在TB上找一找吧

网友:
很多的老式屏和进口屏上出现,例如进口的那些LCD超大屏,42-55上都有出现

网友:
有具体些的说法吗 在淘宝上搜什么关键字 能找到这种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