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滴一声自动停机

楼主(2013-03-07):
电脑使用技嘉965p-d s 3的主板,前几天晚上还玩着斗地主呢...,第二天早上开电源,主板滴一声自动停机了,求教检修方法.。

网友:
看下内存,把灰清理干净!

网友A:
应该是CPU风扇,CPU温度过高,或内存换换看看。。

网友:
同二楼。。清理干净

网友:
内存很干净,没灰尘!!

网友:
先初步判断下是否电源问题,拔出主板上的电源接口,绿黑强开电源。如果ok可以尝试插入主板后强开电源!

网友:
清过COMS了吗?试下.

网友B:
自动停了以后,再次加电可以吗

网友:
LZ,写详细点吧,注意CPU温度有没有过高,觉得IO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停了以后,再次加电可以吗

不行哦,现在主板换了,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PU风扇,CPU温度过高,或内存换换看看。。

开机都开不不了,不存在U 温度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