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彩虹主板不装内存掉电,装内存能正常开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3-07):
今天修一块 7彩虹主板不装内存,跑到E0 就掉电 然后自动又重起,反复循环;
装内存后 第一次跑到E0 就掉电后自动重起又可以正常开机;
但如果关机了 断电源 再上电开机。跑到E0 就掉电然后自动重起又可以正常开机;
发现重起针电压为2.49V  ,重起时有跳变,开关针 硬盘灯电源灯针为5V,内存排阻电压为0.92V,其他没发现异常电压。
是什么原因?
另不装CPU不会掉电,风扇一直转着。

补充内容 (2013-5-2 12:38):
反复测试后,发现,真不是什么坏,只是内存接触不好导致这样的,擦擦内存 换了上去/还有电池电力不够。。换个电池 后 装好东西上去。OK了。。

网友:
这种算是通病吗 ?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G31以上的板,上错U会路E0  有的667条子和667以下的也会E0

网友:
不同的内存  800的  情况一样

网友:
什么主板型号说清楚吗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为什么不插内存就自动反复重起跑E0,而插内存后 第一次上电 为什么不像其他正常的板那样一次就直接开机进系统呢?

网友:
重起针电压为2.49V
是正常的吗?

网友:
建议刷BIOS试试

网友:
如果没其他问题这样是正常!

网友:
型号是CF-P43-X5 没有其他问题。顾客拿来的时候估计是内存接触不良。 擦擦内存装回去 可以了。但出现上面主题说的情况。。

网友:
刚才在7彩虹 官网论坛 找到这个:(但我没超频呀,CPU是E2180)

对于3系列和4系列的intel主板而言,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intel把这项功能称为热复位

Intel的全复位(Full Reset)是为保护CPU超频而设计的。保护机制就是每次接通AC电源开机时先把BIOS里面的FSB设置值写入北桥的FSB寄存器。然后启动全复位侦测北桥FSB寄存器的FSB设置,如果设置的FSB与CPU的不一致,内存分频与内存条的不一致,就要反复几次全复位,直到CPU可以在北桥设置的FSB下正常运行,内存条可以通过FSB的分频设置才正式开机。如果不行就会自动调整FSB或FSB分频,直到可以使CPU和内存正常工作才正式开机。如果北桥FSB的设置与CPU的一致,FSB分频与内存条的一致就全复位一次。

如果关机后,不断开AC电源,北桥FSB寄存器还保存着前一次的FSB值,不需要通过全复位侦测,也就不会有断电重起。
另外,第一次装机加电开机,清CMOS,更换硬件时都可能出现全复位。因为要重新侦测硬件。
全复位就是通过断电清除前一次写入北桥FSB、PCIE寄存器的值,重新写入新的值。

网友:
软件情况学习了~不错

网友:
正常的吧以前的p4主板也有这样的

网友:
经过反复测试,确实是这样,这个板这种情况是正常的,解决了。擦擦内存 装上去 显卡装上去。换个电池,进去保存一次BIOS 后 就OK了。。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问题,反复测试后,发现,真不是什么坏,只是内存接触不好导致这样的,擦擦内存 换了上去/还有电池电力不够。。换个电池 后 装好东西上去。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