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SE和F81SE

楼主(2013-03-07):
哪位大师能维修华硕F83SE和F81SE,都进过水,曾经修好过,用了没两个月都挂掉了,现在是开机掉电。实在是烦了,哪位大师能给修好,价钱再谈。

网友:
进过水的机器比较难修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修好用不了多久是因为第一次进水后主板没有彻底处理干净造成的,用一段时间回潮后会出问题的!

xjh

网友:
那你说还有必要修吗,这个板子实在是太贵了,不想再换了。

网友:
开机掉电,估计是MAX8743A的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
还想再问一下你,如何避免呢,是不是修好后,再烤箱里考一下呢。作为经验以后再修到这样的问题应注意些什么呢。能给说说吗

网友:
进水的机子你就给他保修1个月撒,

网友:
这种板子价格太贵。如果修不好,建议客户报废。

网友A:
进水的机器第一次在洗板的时候仔细点,用洗板水把进水的地方彻底洗干净,洗干净后放进烤箱烤最低2个小时,如果没有烤箱就放在焊台上最高打100度烤2个小时!

xjh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机器第一次在洗板的时候仔细点,用洗板水把进水的地方彻底洗干净,洗干净后放进烤箱烤最低2个小时,如 ...

谢谢,这些工作我还真没做啊,以后得注意了,不行就不修了,当垃圾了,只可惜这堆壳子,很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