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11脚地址码断了会没有信号输入码

楼主(2013-03-07):
液晶显示器的11脚地址码断了会影响没有信号输入码

网友:
液晶显示器vga的1 2 3脚分别是红 绿 蓝,4 5 6是红绿蓝的地线,13,14脚是行和场12,15脚是数据和时钟,这些线都正常,不会出现没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