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42T36P维修实例 三无灯亮

楼主(2013-03-07):
检修:此机别人已经修过,换过主芯片(MT5301VBSU)和N3(3.3V稳压块),为了检修方便,没有在原机上维修,用一块电源板做的工装连接主板维修。首先开机测各个电压正常,复位电压正常,晶振工作正常。连接升级工装查看打印信息,无任何打印信息,用MTK升级工具FlashTool0.5.0,对flash升级,连接失败,更换flash(N8),再连接正常,并升级loader数据,升级完loader数据后,再用U盘升级主程序。完成后,试机故障依旧,查看打印信息,打印信息提示要升级主程序,于是用U盘又升级一边主程序,再看打印信息,仍提示要升级主程序,分析可能是主芯片不良,更换主芯片(MT5301VBSU)后,打印信息正常。将主板装到原机上,开机电源板发出哒哒声,12V等电压来回波动,测待机控制电压SW,为2V,正常应该是2.5以上。测待机控制管V13基极是0.03V,因V13是NPN型管,应该处于截止状态,待机控制电压SW由R31 R57分压得到,应该在2.5V以上,检查发现V13有漏电现象,更换后再测待机控制电压SW是2.7V,电源板正常工作,各电压输出正常。此时电视已经出现开机画面,进入总线清空母块后,电视开机在38频道,调节模拟量不记忆,且无开机音乐,更换用户存储器N10(24C32),再开机停在1频道,模拟量也记忆了,但是仍然没有开机音乐,接上信号,图像正常,没有伴音,测伴音功放块N23的伴音信号输入脚15# 20# 21# 22# 电压正常,注意:这里伴音信号采用数字信号传输不能采用干扰法来判断故障。测伴音功放N23(TAS5707)静音脚19#电压为0V说明伴音功放处于静音状态,正常是电压应该是3V左右,测19#对地短路,怀疑静音控制三极管V26击穿,将电阻R358去掉,再测仍对地短路,将R358恢复。再将N23的19#挑开,测对地没有短路,经查是重低音功放N25的静音控制19#对地短路,N23 于N25的19#是并联的都受V26控制,更换N25后,再测静音控制电压为2.98V,电压恢复正常,但是仍然没有伴音,测N23总线23# 24#电压分别是3.28V 1.12V,很明显24#电压低,将电阻R432去掉,总线电压恢复正常,说明N23不良,更换后伴音正常,无意中发现,电视在开机状态电源指示灯竟然是红色,测LED指示灯控制三极管V4的集电极是5V,且不随开机,待机变化,而基极电压变化正常,测V4已经开路,更换后指示灯变化正常。至此电视修复。修复后测量各处电压,发现N1(3.3V稳压)输出电压偏低只有3.025V,更换后电压恢复到3.295,虽然电视能正常工作,但是为了保证可靠性还是要更换,测量内核供电时发现电压也偏低,测量C80正极是电压是1.097V,怀疑是万用表误差,换了一只万用表测量电压是1.105V,仍然偏低。排除万用表误差原因。内核电压对精度要求较高,此机型要保证主芯片最远端电压为1.12V,如果算上线路的压降,到达主芯片时电压会更低,这样会引起自动重启,自动关机等故障。测量分压电阻R254 R255阻值正常,更换N16(MP1492),再测电压没有变化,查N16外围没有发现不良原件,试在R254上并联一只200K电阻,降低取样电压,再测C80正极电压为1.161V,长时间试机电视正常

网友(点评):
维修实例图建议附图说明

网友:
蛮详细的,不错啊

网友:
什么啊 ,,,,我学历太浅看不懂,回复再看

网友:
嗯,挺详细的,就是没图,对初学者来说不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