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v进不了系统,在那个系统修复的时候一直跳一直跳就是进不去

楼主(2013-03-07):
华硕x88v进不了系统,在那个系统修复的时候一直跳一直跳就是进不去,然后就蓝屏。换个硬盘测试能做系统,但是到系统页面的时候就蓝屏了,不知道什么问题,接口是对的。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问题。求解

网友:
把硬盘模式改哈试试

网友A:
这也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安全模式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安全模式怎么样啊

根本进不到安全模式这边,我也在想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B:
硬盘模式改IDE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模式改IDE

改了不可以。。。

网友:
加焊南桥没用,还是原来的显现。

网友A:
硬盘接口的那几个小白电容换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接口的那几个小白电容换掉看看

接口反面的么。

网友C:
先检查硬盘模式对不对再说;别把简单的事搞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硬盘模式对不对再说;别把简单的事搞复杂了

硬盘模式觉对是对的,加焊南桥后还能进系统用一下,不过后来想插u盘跑3D结果U盘一插就又蓝了,然后就再也进不了系统了。

网友:
那就很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靠,到最后竟然是显卡还有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