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不开机问题故障

楼主(2013-03-07):
  这个笔记本拿来开机不触发。换个EC 好像还是一样的问题。后面不知道怎么又可以开了。然后每次开机都正常了。但是问题是电脑通着电,第二天又开不出来了!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华硕的开关按钮常坏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个电感虚焊了

网友:
可能电源按钮出点不大好了

网友:
看看CPU供电主芯片

网友:
供电芯片量下看看不行就换个

网友:
说的不太详细

网友A:
很纠结的,现在它又能开了!!不知道哪里接触不好!!时好时坏的!!CPU供电的哦也加焊过了!!开机按键也换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纠结的,现在它又能开了!!不知道哪里接触不好!!时好时坏的!!CPU供电的哦也加焊过了!!开机按键也换 ...

能开和不能开对比测下开关上的电压有区别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开和不能开对比测下开关上的电压有区别不?

能开以后,在怎么开都是正常的了!!放着第二天就不行了!!

网友C:
xy看看,希望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xy看看,希望有用

XY 是什么啊 ?

网友:
你还是刷个BIOS吧
这机器有这毛病,不过,BIOS比较麻烦

网友:
加焊下HM55看看,这机器HM55容易出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