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K42J独立显卡型号

楼主(2013-03-07):
各位高手,有没有在修的华硕K42J独显的板子,我有一个客户来了一个板子上面的字没有了,麻烦各位高手了。

网友:
在百度搜了一下是HD6570,就是搜不到心片型号。

网友:
显卡型号是216-0809000,我有台故障是外接花屏,内屏无显示,换了显卡也一样,大家帮分析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这还白屏呢!外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