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仁宝适配器检查比较器PU1的疑问!

楼主(2013-03-07):
仁宝代工的板子。
我遇到几台这样的,  就是待机问题 。待机偏高 3V .5V 已经产生,但是一触发就掉电的故障。
ACIN 电压没产生或者电压不稳, PU1就是比较器, 3脚和2脚比较,3大于2在1脚就输出电压。 2脚是3.3V,
但是3脚电压小。  它是VIN 经过两个  精密电阻分压过来的,   是不是3脚电压小  是两个精密电阻的是问题么?    有遇到同故障的么?    两个电阻测了  偏小。 -  - !    找还不好找 85. 5   16.5   。。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后来找大点的电阻,3脚的电压分出来有7V。好像一样可以用,至于以后有什么问题就不知道了

网友:
按你所测的二个电阻值用电阻串连分压计算,PU1的3脚电压只有2.9伏左右,小于2脚的3.3伏,1脚就被拉低,所以下面一个电阻的阻值应该为24.5左右,16.5小了点,

网友:
找个OK的换上试试

网友:
  楼主你好像说错了把3脚要大于2吧!!

网友:
图纸上 表的是  82.5K  和  19.6K    我写错了。

但是现在是 3脚2.91V 。  2脚3.3V   明显 3小于2, 所以在1脚就不会产生 ACIN ,现在1脚是0.10V

网友:
如果电阻正常的话  3角电压应该在3.64V左右 是可以输出的

网友:
我这一台机器。可以用的。测出来的电压是2脚3.3V   3脚4点伏。。。一样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