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e2001w显示器差红色

楼主(2013-03-07):
手里有一台HP le2001w 屏很暗 只有绿色显示 ,在论坛看到说是24c16程序有问题。求个好心人给个程序啊!
显示器

网友:
24c16一般都不用写程序 找个废板拆 你先量VGA头三色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一般为50到70欧 三色阻值一致

网友:
先查123红绿蓝,13 14行场阻值对不对,全对的话就刷个程序

网友:
24的一般直接清空就行

网友:
刷了个24的空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