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还有IC炸了,看不到型号

楼主(2013-03-07):
(图片)

网友:
限流电阻0.33的吧。

网友:
那个芯片应该能看到一点点吧。有的话也说出来。容易找。芯片就那么几个常用的。

网友:
共三排字,第一排是“ST  CHN  "   第二排前面看不清了,最后是22A,第三排最后几个字是“NR503"

网友:
没见过的型号。这个是转压成3V3的吗。是的话我送你一个  我这是交换机里的,输出3V3

网友:
我这个也是交换机里的,输出用两组,现在不知道多少V。估计是5跟3.3

网友:
看不到颜色吗   是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
开关管接地脚的限流电阻,那个八脚的是个电源模块,后面那个三脚的是整流管。这分析对吗?没看清,不好分析!

网友:
没看清,不好说哦

网友:
你说那个IC 是电源模块 型号就是22A 很好卖的 1元一块  家用DVD电源板上也有  卫星接收机里边也有

网友:
那个电阻应该是100KB到300KB的 至于那个IC什么型号你看看电源版本号搜索下应该能查到这个IC,你这个IC都炸了先看有无电路之内的不然不值得修

网友:
是不是启动电阻?

网友:
限流电阻,更换上芯片之后,把电阻换上

网友:
IC是很常用的VIP22A,电阻OCP电阻,也就是调输出电流的

网友:
看不怎么清楚

网友:
看上面的颜色应该是2.2或0.22的限流电阻

网友:
电阻和边上的电容组成尖峰吸收电路,电阻损坏会造成集成块炸裂。集成块的型号应该是:VIPer22A。

网友(点评):
说的很专业,谢谢了。

网友:
有点模糊, 好像是大电容的保险电阻吧, 换个0.6安左右的保险电阻上去试试,

网友:
莫非是长城的?

网友:
查看一下芯片PDF外围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电源我修过 是VIPER22A 和楼主的外观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