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8GD3主板

楼主(2013-03-07):
主板拿到手,测试没复位,然后就量各主供电。没有CPU主供电,内存供电也只有1.1V。内存的电源管理IC是up6103s8的,一脚12v,5脚有12v,6脚FB0.59V。IC用原型号的代换过了,仍然是1.1V。
d:\My Documents\My Pictures\照片
DDR3内存,这个电压正常吗,不正常的话,问题在哪里,它怎么就只输出1.1v。
CPU供电的的电源管理IC是RT8855的,没EN开启电压。我把EN线路中的三级管拆了,EN电压高电平出来了,下官12.几伏有了,上管没有。

网友:
上图打不开的话,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