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加电不跑数,电流一路上升。。。??

楼主(2013-03-07):
联想Y470加电不跑数,电流一路上升。。。??这是怎么回事啊,主板刚来是进水了,清理好后加电电流跑的很好,好像是不过显卡,不显示,就停了,但是放了一会后,加电就不走数了。加焊了显卡不行,换了也不行。怎么回事呢,哎。。。。。

网友:
要具体去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看看一般是哪里有短路

网友:
这个我也很期待啊      等高手

网友:
一路上升 基本是电压不全。cpurst没出来

网友:
所有的电压都测试一遍  看看pg都有没有     内存上打打波波看

网友:
不一定是cpurst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