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发牢骚,修好VCORE,跑E0。郁闷中......

楼主(2013-03-07):
早上吃饭的空有个客户慌慌张张跑进店来,拎着个机器,很着急的样子,要我帮他看看,我恋恋不舍的放下手中的早点,接过他的机器,一边测试(接电源显示器,开机,点不亮屏幕)一边跟他聊天(问他机器是怎么坏的,他说这是借朋友的,用着用着就自己关机了,再开就不行了),我说确实是点不亮,然后我就拆开了机箱盖,天哪,12V没插,螺丝也只上了2只,我问他是不是修过了,他说是的,在XX那里看的,人家说主板没有修的价值了,要换主板,费用是三百多,我说我可以再帮你看看,客户说行,我就报了价,120,打发走客户,我就继续填肚子......
到了快中午的时候,闲出点空来,拆下主板开始新一轮的战争......
进入正题,先来张主板的特写

仔细看了看,CPU供电芯片换过了

看来故障不小啊,还是一步一步来吧,加电看下故障

没有复位,看下供电是不是全呢

内存,桥,总线供电都正常,唯独CPU供电0.57V,看来就是这里的事啦,瞅了眼供电芯片ISL6312,找图纸

经测量,VCC,EN,PVCC3电压都正常,当测试到PVCC1_2的时候,电压为

这个电压是12V经过一个2R2过来了,量2R2的另一端,电压为12V正常,然后我测了下这个电阻的阻值

明显不对,看下凶手吧

图中黑框框起来的地方就是这个阻值变大的电阻,拿起手术刀,果断的干掉,然后从料板上拆了个换上,加电,复位有了,并且跑E0

我插上内存,迫不及待的等着顺利跑马,但是结果很另我失望,还是E0,仔仔细细的端详了主板一遍后发现背面有两棵断线

补线吧

但是补线以后结果还是跑E0,老老实实的用打值卡打了下值,还是一无所获,维修即将陷入困境……今天不搞了,歇歇,换个思路,过两天有空了更新吧

补充内容 (2013-3-9 14:48):
今天上午抽空又搞了下,先打了遍阻值,确定了没什么问题,又刷了个BIOS还是跑E0,从别的机器上拆了个CPU换上成功跑马,换上的CPU型号是E5200,看了下原来的CPU是赛扬2.93,看样子有可能是上家把CPU掉包了

补充内容 (2013-3-9 14:48):
该怎么跟客户交待啊

网友:
吊人家谓口,楼主

网友:
已经点亮了,原来是CPU被调过包了,不确定是谁干的,该怎么跟客户交待啊

网友:
这种事情很头疼啊

网友A:
修台机主板能收到120?况且顶星这种垃圾主板,表示不理解。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B:
此版上单核CPU会卡E0

网友:
775的嘛,楼主换个2.66上去,三十块,少赚点呗,要么就跟客户说清楚,让他找上家麻烦去,反正板子修好了,收钱,CPU装不装让客户自己看着办,

网友:
现在这种板子,市场才60啊,120修的话还不如换一个主板了

网友:
pvcc5估估计是我粗心之下会通过查下一个条件去了。

网友:
真是;上家真是没职业道德;修不好就掉包还搞破坏,太可恶了!

网友C:
你的主板短路烧坏了CPU了,我这有双核的CPU,顺便升级一下……

网友:
PCB那样可能没有断线,只是蹭掉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台机主板能收到120?况且顶星这种垃圾主板,表示不理解。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像这样的问题,一是上家修不了了,而且上家也说了,换主板要三百多,120的价格对客户来说太少了,二是我们维修和他们维修又不一样了,他们是靠运气,小毛病能修好就修好了,大毛病修不好就不修了,而我们是靠技术的,大小毛病几乎通吃(有吹嘘的嫌疑,但绝没有高傲的含义),我要120能包修好,像我这里上家一样,要价30但结果修不好,最后要三百多解决的问题,到我这里用120搞定,客户能不痛快?况且他这是借别人的机器,嘿嘿~你们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版上单核CPU会卡E0

唉!一开始谁会想到CPU被掉包啊,同仁们,提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主板短路烧坏了CPU了,我这有双核的CPU,顺便升级一下……

免费送吗?嘿嘿~值得考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