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l-i946f主板复位问题

楼主(2013-03-07):
一块联想L-I946F主板,加电后CPU风扇转下就停,加侦测卡发现,复位灯不停闪烁,短接复位插针,复位灯没反应,哪位大虾有复位电路图,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你的U供电短路了
去掉小4PIN看看

网友:
主板修好了,原因是网卡芯片损坏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