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D9893F怎么去去保护

楼主(2013-03-07):
一三星显示器灯管坏了一根,我刚好没19标准屏的灯管,求高手解答啊BD9893F 怎么去掉保护 谢谢了啊 坐等

网友:
改个单灯管的高压板上去就好了

网友:
坐等更新啊,别沉了啊 ,,求大神 求大神啊

网友:
消了,这个东西我不熟悉,不敢乱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还不如去进灯管啊

修显示器我觉得如果一根灯管坏了,没必要换,改个单单灯管的高压板就好了,方便

网友:
8脚接地去保护,olp  scp 基本上都是接地去保护的,前题电路上没有严重短路情况下才可以的,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忙大家,如有说的不对地方请高手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