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插右边的VGA,USB连线不亮

楼主(2013-03-07):
东芝L700板号ATE4DNB8D0,I3处理器,现象是不亮屏,电流在1.5A左右一直晃动,拆机发现不插右边的VGA,USB连线可以亮,插上去不亮,不接后面的小板也不行,把线一根根剪断看没有有短路也不行,现在一直晃了不插线也没用,有没有兄弟修过相同的请指教下不胜感谢!下一步准备搞下显卡

补充内容 (2013-7-17 10:04):
记得最后是加焊北桥才搞定,当时小兴奋。

网友:
把显卡弱弱的加焊了一下反应一模一样,在站里下了一个南桥的BIOS(就是那个有两个BIOS下的贴子)开机电流1.2然后掉电,再开不开,重新插电源开1.2不动,头里猛的一个反应电流1.5A狂晃难道是I3 380坏了这可是好几百大洋的U坏了就不用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