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上午不触发机器的案例,总结了一下,希望高手点评,指出不足之处。

楼主(2013-03-07):
1、先查3V,5V供电
测试点:主供电、开启信号、线性电压、激发电路(自举升压端)、基准电压(有个电容需注意,有很多机器缺少电容或电容损坏开不了机)、3V,5V开启信号。
电压偏低、偏高:测FB反馈电路(万用表电池电量不足,也会出现测量的电压,偏高、或偏低,在这要分清。)
2、EC
EC的供电、TEMP_MBAT(电池温度检测信号)、ACIN(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LID_EC#(休眠信号)、D/C#(充放电信号,高电平DIS放电,低电平CHG充电)、RSMRST(通知南桥待机电压好信号)、32.768KHZ晶振是否起振。
3、BIOS
1脚CS  片选 低电平有效;
2脚SQ  8Bit或16Bit串行数据输出{S表示串行Q代表输出};
3脚WP 写操作 低电平写 高电平读;
4脚GND接地;
5脚SI   8Bit或16Bit串行数据输出{S表示串行I代表输入};
6脚SCLK时钟频率;
7脚HOLD 总线请求信号 向CPU发出的高点平信号 要求使用总线;
8脚VCC   供电。
4、南桥
南桥供电(VCCP、VCCP_ICH、VCC_RTC、+3VSUS、+5VSUS、+3VS、+5VS、+1.5VS)
32.768晶振是否起振、RTCRST#(实时时钟复位,通往南桥)、RSMRST(RSMRST#信号也可以理解为通知南桥待机电压好信号,有的芯片组叫PWRGD_SB或AUXOK)

补充内容 (2013-3-9 20:52):
今天看到个案例:不触发,用镊子短接EC的RSMRST#判断是EC到南桥是不是好的

网友:
比较全面了,当然还有些比较特殊的,比如保护电路。

网友:
精辟啊,有的EC还要有复位,EC还会发出一个开启电压信号,隔离保护电路贞测到有短路也会导致不出VIN,新年浅见。

网友:
总结的很好了

网友:
总结了主要问题,

网友:
总结的很好啊

网友(2021-11-04):
总结的非常详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