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

楼主(2013-03-07):
电脑在开机出现Windows XP画面后再出现蓝屏,蓝屏画面上很多英文,看不懂。有些机子就再这死机了。但是有些机子能够跳过去,正常启动起来。请问高手们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

网友:
电源、系统都有可能

网友:
重新做系统,不行换内存.再不行换硬盘,也可能是显卡

网友:
先软件---换个系统
不行再硬件---内存,硬盘,---

同意,,他的看法。

网友:
是的,换个系统就好了,我的电脑用一段时间就有这种情况发生的,先试试再说吧!

网友:
系统坏了,换个旧好了~!

网友:
原因多啊

网友:
蓝屏反正就是系统,软件,内存,主板,显卡几个造成的

网友:
对于这种问题 先来软的 不行就来硬的 整不死他

网友:
一般是系统自带的驱动和硬件不兼容导致,从装系统后故障还是不能解决的话,先换内存,不行就是硬盘,其他故障引起的蓝屏个人还没有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