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掉电

楼主(2013-03-07):
f3坏了也会掉电,我的原来是屏坏了,换了一个屏试了一下,就不行了,一开机想显示了就掉电,是F3烧了
掉电

网友:
是不是 亮机掉电?

网友:
T43的板现在修得少了,我都直接换板走人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换的不对,烧了保险。呵呵。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屏没换对吧,烧保险了。。